交流电压检测(AD736真有效值芯片检测)

楼主(2022-09-02):
220V 50HZ 交流电,用AD736真有效值芯片检测(只测电压,不测功率因数),由于AD736的检测上限电压是200mV,所以首先将220V交流电转换成110mV,输入到AD736的2引脚,输出引脚(output)用万用表直流电压200mV档检测为4.7mV,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是哪个电阻或者电容接错了吗?

网友:
你的转换电路不对,看不出你是怎么把220V交流电转换成110mV交流电的。

网友:
    交流输入跟芯片是否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