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中如何设置差分激励?

楼主(2022-09-02):
请问在MWS的时域求解时,如何设置激励为差分激励?HFSS中可以方便的在edit source中设置,cst的MWS中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先行谢过了!!!

网友:
这个也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传输线吧。。有的时候也可以用离散端口作为差分激励,并不一定使用波导端口

网友:
直接跨接可以作为差分激励,但是我要是需要看差分对的共模噪声的话,这样设置是不是会有问题?毕竟这个设置里没有涉及到任何共模电流返回路径。

网友:
    你只说了差分激励,又没有告诉别人你要看共模属性。
    如果要用离散端口,设置成single-ended模式再在DS里mode conver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