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人伤害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2022-09-02):
请问对人伤害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狗哥,你试试,你武功内力那么厚,没事的。
樓主試一下就知道!@_@|||

网友:
电压只是一个外部现象,真正的始作俑者是电流,当人体与外部电压处于同等电位时是不会有触电风险的,因此对人起到伤害作用的是电流

你是說像鳥一樣,站在高壓電線上嗎?>_<|||

网友:
电压不能杀死我,但电流可以!

電線能勒死你!^_^

网友:
对人体有伤害的应该是电流。

网友:
电流是杀死细胞的根源,但是这个杀死是需要时间和一定电流的。人体也是有电阻的,电压低电流高时,流经你人体的电流是很低的所以没啥危害,高电压低电流一般就是短暂放电,人体会有灼烧感等,真正危险的是大电压大电流,但是只要保证你与大地间的阻值足够大,还是可以保证安全的。

网友:
你人体的电阻是大致固定的, 那么你的安全电压不就对应了安全电流了么。你不能说哪个伤害大,因为他们都是相对应的。不存在大电压小电流的情况。

网友:
    超过30mA的电流就可以让人挂了,但是电压是产生电流的前提。

网友:
可以有电流确没有电压,也可以有电压确没有电流,人既不是超导体也不是绝缘体,所以表面上电压和电流达到一定程度对人体都有伤害,但是电要对外界产生影响核心本质是电荷的移动,而电荷的移动形成了电流,所以对人伤害的最终还是电流。

网友:
    没电压哪来的电流

    連雞生蛋或蛋生雞都扯上了!^_^

网友(2024-09-30):
    虽然电压是推动电流流动的原因,但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直接因素是电流。电流通过人体时产生的热效应和化学效应是导致组织损伤和生命危险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说对人伤害的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高压向你拉弧放电, 瞬间烧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