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用的时候基极取多大电阻怎么确定?

楼主(2022-09-02):
三极管基极高电平是5V,需要多大的基极电阻?

网友:
一般我用的是1K的

网友:
    以NPN管为例大致计算一下典型3元件开关电路的选值:
    设晶体管的直流放大系数为100,Ib=(驱动电压-0.7Vbe结压降)/Rb,Vce=Vcc-100Ib×Rc,令Vce=0,由此可算出临界值,只要Rb小于临界值即可,但其最小值受器件Ib容限限制,切勿超过。

网友:
    1k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