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GPIO模式?

楼主(2022-09-02):
学了这么久的STM32,还是没有理解GPIO模式选择及其意思,平时用程序的时候就是看以前师兄的程序配置和其他例程的,自己也不清楚具体的意思,望高手指点一下GPIO的"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入,推挽式复用功能和开漏复用功能"的意思,还有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配置成其中哪一种模式,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程序中习惯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参考手册中有GPIO各种情况下的配置。

网友:
硬件做的稍微好一点,基本是根据习惯来选择的,浮空的话要外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有时候干扰大的话,即使配置成上拉或者下拉,外部还是要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