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厂发来的文件没有后缀,不知道怎么用cam350打开?

楼主(2022-09-02):
pcb板厂发来的文件没有后缀,不知道怎么用cam350打开?

网友:
用写字板打开,一般表头会有标识是什么软件的文件和相关格式。

网友:
如果是pcb文件可能要要用相对应的软件打开如PADS、Altium Desinger。如果是Gerber或钻孔文件可以用CAM350或genesis2000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