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串扰仿真问题讨论

楼主(2022-09-02):
请教大佬:siwave导入ODB++文件,仿串扰时,软件只检测到单端信号,无差分网络,这种可以直接转还是因为导入文件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因为导入文件问题

网友A:
    你要设置两个网络为差分网络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两个网络为差分网络才行

可以直接在SIwave里设置?请教下在哪里可以设置,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在SIwave里设置?请教下在哪里可以设置,感谢

    在选择对象中选择网络,然后在界面中点中这两个网络,右键菜单会有一个创建差分对的选项,你也可以在左边那个网络面板里,里面有专门一个差分对的选项,在里面也可以创建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
    我这个版本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已经找到方法,再差分对里面有个auto匹配选项,根据命名规则可以快速定义差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