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如何仿真板上带DIMM条的DDR4内存条

楼主(2022-09-02):
学习了官方的例程,但不清楚CKT文件是从哪里拿到的,

已有模型的DIMM条模型的S参数
也下载了内存条的IBIS模型

请大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可以手工编写,也可以可以用MCP Editor来生成,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实训营》课时43来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文本文件,可以手工编写,也可以可以用MCP Editor来生成,可以参考电巢学堂的《信号完整性仿真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