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差分线的一根进行小波浪线调整?

楼主(2022-09-03):
如何对差分线的一根进行小波浪线调整?使其达到等长,现在用的自动调整,但是用的还是蛇形线,并且位置也是自动的。

网友:
    按住CTRL调整单根

网友:
    route-tune routes-interactive tune 中样式最后一项notched,绕差分对内

网友:
    手动调整:选中线,右键->tune routes ->manual saw 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