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封装

楼主(2022-09-03):
pads 封装常用层和最大层做的封装不能共用要换层的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封装時,把層面刪除至最簡.再存檔, 就沒那問題.(所有LAYOUT軟體都有這問題, 建零件封装, 不要亂增加不應該 ...

    图1是LAYOUT界面,默认层28层;图2是建立封装时的界面,默认186层;先在右图所示的情况下建立的封装,不能添加,出现提示如下:(图3)

    要把点击左图的“Max Layers。。。”改为最大层才能添加,请问这问题在不改为最大层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建立封装界面的186层哪里可以设置?谢谢!

网友(点评):
軟體本身無解. 1.只能轉至其他軟體再轉回來. 2.乖乖用最大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1是LAYOUT界面,默认层28层;图2是建立封装时的界面,默认186层;先在右图所示的情况下建立的封装 ...

谢谢!之前版本好像没发现这问题!

网友(点评):
就層面不要亂定義, 很多軟體都不能接受零件以多層至比較少的板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