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7间距的多排插座如何设计?焊盘做多大的?走线走多宽的?

楼主(2022-09-04):
    请问1.27间距的多排插座如何设计?焊盘做多大的?走线走多宽的?

网友:
    同问求答,请教大神。

网友:
    焊盘设计都是根据spec来的,你找一个规格书看看。  走线宽度是根据你的设计阻抗跟叠层结构决定的,两个没有必然联系

楼主:
    焊盘内径是0.7 MM的,两相邻焊盘之间还要出一根线(线宽越宽越好),请有经验的大神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可以尝试椭圆焊盘,同时看看手册能不能把孔改小一些。但不建议穿线,实在想赌工艺就提前找好板厂沟通好

楼主:
    因为PIN数较多,出线较多,必须要从两焊盘之间过线,焊盘内径不能再缩小了,就所这个焊盘外径做成多大什么样子的比较合适?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做成椭圆形焊盘,参考这本书中配套的实战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