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CD21

楼主(2022-09-04):
SCD21线缆不平衡

网友A:
    SDD21:表示从1端口输入的差模信号有多少从2端口输出,可以简单理解为单端的传输系数或插损
    SCD21:表示从1输入的差模信号有多少转成了共模信号从2端口输出,可以简单理解为差分信号相位不对称导致部分差模能量转换成了共模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D21:表示从1端口输入的差模信号有多少从2端口输出,可以简单理解为单端的传输系数或插损
SCD21:表示从1 ...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