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焊盘颜色设置

楼主(2022-09-05):
AD软件中设置不同网络颜色,只有飞线颜色变化,网络焊盘颜色没变化?

网友A:
没设置好吧。

网友(2023-02-17):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好吧。

之前可以,就是不知道哪里动了,就不行了,所以请问下原因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