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双线性插值实现的视频图像缩放显示

楼主(2022-09-05):
摘要:对几种常用的图像缩放算法进行了比较,在权衡了算法复杂度、缩放效果和FPGA逻辑资源等3大因素后,选择了双线性插值算法来实现图像缩放。重点介绍了双线性插值算法和该方法的FPGA硬件实现方法,包括图像数据缓冲单元、插值系数生成单元以及插值计算单元等。应用结果表明,双线性插值算法及其硬件实现模块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关键词:图像缩放;FPGA;双线性插值

2、算法原理
2.1算法选择
图像缩放算法种类较多,几乎都是通过插值算法实现的,传统的插值算法有:最近邻插值、双线性插值和立方卷积插值等。最简单的插值方法是最近邻插值,与其他两种插值算法相比,最近邻插值具有简单快速的特点,但是对于近邻像素点的灰度值有较大改变,细微结构是粗糙的。双线性插值方法具有低通滤波器性质,使高频信息受损,图像轮廓模糊,但边缘处的过渡比较自然。与最近邻插值相比,它的计算量较大,但缩放后的图像质量高,不会出现像素值不连续的情况,在对图像边缘质量要求不是非常高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立方卷积法计算量要比双线性插值大很多,但精度高,能保持较好的图像边缘细节。实际应用中,因为FPGA内的逻辑资源有限,而算法越复杂占用的逻辑资源就越多,对FPGA完成图像的实时缩放有重要影响,所以实际应用中应选择合适的算法,并非精度越高越好。综上所述,本文选用双线性插值算法来实现图像缩放。

2.2双线性插值算法
在双线性插值中,新创建的图像的像素值是由原图像位置在它附近的(2×2)个邻近像素的值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的,然后由新图像的某个像素(x,y)映射到原始图像(x',y')处,对x′、y′取整得到(u,v)并得到(u+1,v)、(u,v+1)和(u+1,v+1)的值,利用双线性插值得到像素点(x,y)的值并写回新图像。图1为双线性插值的原理图。

3、算法的FPGA实现FPGA选用Altera公司型号为EP1CQ-240I7的工业级FPGA。整个算法主要由图像数据缓冲模块、系数生成和逻辑控制模块、双线性插值计算模块等3大模块来实现,如图2所示。

3.1图像数据缓冲
数字视频信号的数据量很大,传输带宽特别高。在用硬件系统对数字视频图像进行实时处理时,需要建立一个图像数据的存储缓冲机制,为插值运算及时准确地提供图像数据。一般情况下,需要采用片外大容量高速存储器存储至少两帧的图像数据,利用“Ping-Pong”轮换机制实现图像数据缓冲。当需要使用一帧内像素点数据时,可以及时从一个存储器中读取;与此同时,连续的图像数据被存至另一个存储器中。但是,这样的帧存储器不仅增加了成本,还要在FPGA内利用逻辑模块设计帧存控制逻辑。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系统集成度,本文利用FPGA的内部逻辑资源为每一彩色通道设计了一组由3个双端口RAM(DPRAM)组成的图像数据缓冲阵列,并将这样一个缓冲阵列称为行缓冲器。

3.2插值系数生成
根据双线性插值运算公式及二维图像插值的FPGA实现方法,两个运算系数dx和dy需要准确及时地求出,提供给插值运算单元,并且只有当生成的系数在时序节拍上与图像数据存储、插值计算单元的时序配合一致时,才能有效地完成整幅图像的插值运算。因此,在生成系数的同时,必须能够给出系数在原图像中对应邻近像素点的坐标信息,即在DPRAM中的存储地址,以便图像数据缓冲模块可以同步地取出参与运算的4个图像数据。

请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
严谨的资料,带来清新的思维、活跃的创新。

网友:
给了我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