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我安装的PADS9.3破解不成功,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2022-09-05):
请问高手本人装了pads9.3在D盘,然后运行mentorKG.exe得到了LICENSE.TXT文件,保存到PADS9.3安装路径D盘,把系统变量改为MGLS_LICENSE_FILE=D:MentorGraphicsLICENSE.DAT但是还是破解不成功,打开PADS9.3时显示LICENSE.DAT文件不对,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
同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解决~

网友:
貌似这句是关键中的关键: 注:生成license,必須在command視窗中進行!

网友:
为什么我装的时候在装那个post进度过程中停留在50%后会出现问题,达不到100%就跳过去了。还弹出错误提示框

网友:
最好是安装在c盘里。我安装在c盘里注册文件就可以用。但是有个问题,等我第二天在打开的时候,就一直停在初始界面,怎么也打不开,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