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am350中.ger和.pho格式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9-05):
请问下cam350中.ger和.pho格式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是GERBER文件。

网友:
它们是采用不同的PCB设计软件导出来的,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GBX、.ART等等.一般来说CAM350都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
格式不同外就是除了cam,打开他们的软件不同,也就是不同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