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erilog语言使得FPGA输出一个时钟信号

楼主(2022-09-05):
通常用verilog编程的话都要定义一个CLK输入端口,用于外部输入时钟信号。
那么为了硬件的独立性,我希望自己生成一个CLK信号,然后对其输出,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进行观察。可以吗?已知FPGA的工作频率是50MHz
我是这样写的
module freq(out_clk)
output reg out_clk=0;
reg clk=0;
always
begin
clk<=~clk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这里可以添加计时器变量,实现降频输出
out_clk <= ~out_clk
end

endmodule

我用quartus进行仿真发现out_put的输出永远都是0.
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
或者有什么好的写法吗?

网友:
    你可以定义 wire out_clk;assign out_clk=clk;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你这个模块没有输入时钟,你那个clk<=~clk;是运行不了的,你需要定义一个input的输入时钟,如果仿真时 需要写 :#时间 clk<=~clk;并且在initial 定义clk=0;或者clk=1;的初值。

网友:
    RAM对于FPGA来说是一段专门的资源,你用寄存器组去实现就太浪费了吧 数量小的还凑合
可以用两个RAM, 输入存到两个RAM里, 大部分控制信号都是相同的,只不过输出地址不同而已 实现来说也不难 .
还有也可以用FIFO做啊 , 前一个输出是后一个输入, 在结点处输出 不过这个要看取的数据有没有规律性适合FIFO去做.

网友:
    一般都是板子上有块晶振,然后具体要多少频率的时钟你可以用dcm调

网友:
    新手入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