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修改word中的图片大小

楼主(2022-09-05):
    我要用matlab调用word生成报告,其中需要在word中插入图片,请问如何修改word中图片的大小?

    • Word.Selection.Shapes(1).Height = 300;
    • Word.Selection.Shapes(1).Width  = 500;

    我试了这个不行。

网友:
    InlineShapes=document.InlineShapes; %返回InlineShapes接口的句柄
    handle=Selection.InlineShapes.AddPicture('图片路径'); %在当前光标位置插入图片,板式为嵌入式
    %上面的命令,返回图片句柄handle,试验了一下,handle句柄有Height和Width属性!
%设置图片高度、宽度
handle.Height=*;
    handle.Width=*;
%或者按比例缩小高度和宽度
handle.Height=handle.Height*0.5;
    handle.Width=handle.Width*0.5;

网友:
    楼主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想批量修改已经导入word中的图片,目前还没找到相关的接口参数。

网友:
    你这个是从将文件夹中的图片插入到Word然后修改大小,我想请教一下MATLAB画图后,用hgexport (gcf,'-clipboard')函数复制图窗,粘贴到Word中的图片大小怎么用MATLAB命令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