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LTspice进行工程电源和MEMS信号链模拟?

楼主(2022-09-05):
如何使用LTspice®模拟工程电源解决方案的背景和指导。对工程电源解决方案实施优化后,可使用LTspice研究完整的MEMS信号链。有些传感器具有数字输出,有些传感器则包含模拟输出。对于包含模拟输出的传感器,可使用LTspice以及运算放大器、模数转换器(ADC)甚至可用的MEMS频率响应模型,模拟整个信号链

网友:
电感电容网络将产生高通滤波器,因此耦合解决方案必须添加到不需要直流数据成分的数据线上。

网友:
功率和数据通过电感电容网络分布在一对电线上。高频数据通过串联电容与数据线路耦合,同时保护通信收发器免受直流母线电压影响。主控制器上的电源通过电感器连接到数据线路,然后使用电缆远端的子节点传感器节点上的电感器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