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其他方法在潘多拉开发板上能够实现网络播放功能

楼主(2022-09-05):
最近刚入手了正点原子的潘多拉开发板,在使用webclient软件包的时候发现,一旦打开MdebTLS Support之后,编译就不通过了,显示“请修改链接脚本以扩大ROM大小”。

也尝试网上寻找方法,

1.裁剪MdebTLS软件包,效果不明显,编译还是不通过。

2.编译代码优化登记选择-OS之后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还是不够小。

那么问题来了,像STM32F107、STM32L475这种非高性能大容量的mcu就无法使用该功能呢?

另外,作为深度音乐控,本人对ART-Pi的art_pi_net_player网络音乐播放器十分感兴趣,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是无法在潘多拉开发板上实现该功能了,那么有没有大神能够指导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实现网络播放功能,在潘多拉开发板上

网友:
不开tls也行的,只是访问不了https开头的资源。

做音乐播放器的话,潘多拉开发板 还是偏小了。

网友:
换个大容量内存的板子吧,做音乐播放器的

网友:
    在研究了下,ART-Pi是把程序代码弄到了外部FLASH去了。果然不能把裸机的思想带到操作系统中来。
    另外,RTThread studio介绍中关于这部分设置不太明白,程序如何烧写到外部,然后在外部执行的。网上看到的例子都是基于Keil5,而且需要做烧写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