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可以阻挡红外线?

楼主(2022-09-05):
    做了一个红外感应装置,因为发射和接收管在同一个盒子里面,自我干扰很厉害,想改进一下,在两个管子之间加个30 X 10MM的薄片把二者分离开来,不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使隔离效果最好,所以到这里来问问,请指教,谢谢!

网友:
    金属隔离效果不错

网友:
    红外线本质上是电磁波
仅波长比微波短,比可见光长。
电磁波不能透过金属。

网友:
    加个铝片或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