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100M正弦波信号(幅度<15dbm)转换成方波信号 以便输入CPLD/FPGA分频

楼主(2022-09-05):
如何把100M正弦波信号(幅度<15dbm)转换成方波信号 以便输入cpld/FPGA分频

网友:
可以用个比较器来搭

网友:
在幅度够大的情况下,直接输入到具有斯密特特性的门电路来转换

网友:
频率有些高,很不容易处理,使用时钟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