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PIN添加了”NO DRC”的属性可ERRO并不能消除﹐这是為什么?

楼主(2022-09-05):
对某些PIN添加了”NO DRC”的属性可ERRO并不能消除﹐这是為什么?

网友A:
“NO DRC”属性只争对不同的网络﹐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为off.

网友(点评):
是針對"類型", pin當然只針對pin類型來取消DRC.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A:
“NO DRC”属性只争对不同的网络﹐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为off.

对相同的网络要清除ERRO,可设定Same net DRC 为off.  这个在哪里设置,属性对于net只找到same net  但好像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