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脚本运行正常生产exe后无法读取仪器数据

楼主(2022-09-05):
    自己用脚本做的gui,实现用tcpip建立对象控制keysight电源N5767并读取电压电流。
脚本已经运行成功,功能正常。但是用应用程序打包成exe后发现如下问题:
1. 程序可以对仪器进行设置(输出电压,电流保护门限,对仪器进行开关操作)。但是无法读取仪器工作时的电压和电流值。而这些功能在脚本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2. 在运行打包的exe时,通过matlab的命令栏输入tmtool,观察到并没有建立tcpip对象。但是exe的确可以对仪器进行某些操作。 按道理没有看到对象就应该无法和仪器通信?
    3. 为了排除这个疑问,我再次用脚本运行代码,同时再敲入tmtool,发现脚本运出来的GUI是可以创建对象。 这说明脚本程序能成功通信并且tmtool窗口也能观察到对象。但是为什么打包好的可执行exe却无法在tmtool上看到对象,但却能部分控制仪器。

    switch polarity
        case 0
            fprintf(psu,':OUTP OFF');
        set(obj,'String','Stop test');

            case 1
            set(obj,'String','Start test');
        fprintf(psu,':OUTP ON');
            for I=1:inf
        currentchar = query(psu,'MEAS:CURR?');
        voltchar = query(psu,'MEAS:VOLT?');
        currentdata = vpa(currentchar,4);
        voltdata = vpa(voltchar,4);
        set(voldispvalue,'String',voltdata);
            set(curdispvalue,'String',currentdata);
            delay(0.1);
        end
        return
        end

    end

    附上读取代码。这个在脚本运行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读取电源数据。但是打包生成exe后,就一直读取不了数据,卡在那里

网友:
    exe程序目录可能和你的 m程序目录不在一个地方,导致找不到m文件目录下的  文件

楼主:
    我所有函数都在一个.m文件下编写的,没有依赖其他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有函数都在一个.m文件下编写的,没有依赖其他文件

    那你在程序里面加一个  pwd 输出看看程序运行时是否确实在 你要读的文件目录内。再就是看看文件读取权限,你可以试试用管理员模式运行exe 然后看看能不能读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