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考察某点的电流值大小

楼主(2022-09-05):
    现希望得到结构中金属表面某处的电流幅度值,如果有monitor的话只能看到结构上的电流宏观分布,而probe中只能设置场的探针而没有电流探针,这种情况应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在金属表面设置磁场探针,磁场值就是电流值

网友:
    请问Hawk,在静磁求解器中,能使用上述所讲的“probe”探针来测量板上某个位置的磁场能量吗?
    我在静磁求解器中,一直没有probe这个工具,难道静磁求解器中不支持这个功能使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