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的输出电压突然掉到3V左右,同时电流变大

楼主(2022-09-05):
    78L05的输出电压突然掉到3V左右,同时电流变大
    用78L05驱动单片机和一些外围电路,输入电压14V,输出电流40mA,的输出电压有时会突然掉到3V左右,有时候甚至更低,1.8V,同时输出电流上升到120mA,78L05急剧升温,非常烫手,不知哪位高手曾碰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负载的问题,不是78L05问题
查单片机及周围电路。

网友:
    负载太重了吧。

网友:
    电路出了问题
    14V将到5V,在这种情况下输出100MA以上的电流必然会很烫,建议换变压器,7805入端给9V,14V*40MA=0.56W.再加上从14V降到5V在器件上产生的热量,你不可能充分发挥7805的功能。我考虑你的外围器件的接发应该检查下。

网友:
    压差有点大,换个DCDC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