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减少工控设备开关电源间的电磁干扰?

楼主(2022-09-05):
怎么减少工控设备开关电源间的电磁干扰?( J9 k: J8 d; n) U% P

网友:
    加滤波器件,免费整改EMC,17674523435

网友:
    添加开关电源电磁场屏蔽密封盒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浮空公共端,勿与地气线相通

网友:
    在工控设备的供电端添装漏电保护器防雷电瞬间放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