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输出的问题,差了几十毫伏

楼主(2022-09-05):
    用的是四通道运放,做无刷电机电流检测,低端采样,其他三个图是一样的,偏置电压1.65v。

    问题:0电流时,运放输入引脚的电压差最大的在1mv左右,但是四个通道输出都不一样,1.61v,1.63v,1.648v,1.656v,输入脚电压相差越小的越靠近1.65。
更换过几个运放结果一样,四个通道差距太大。后来有换过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输入脚电压差0.1mv但是输出却还是一样,四个通道相差很大,只有一个通道稍微正常一点。
本人菜鸟,刚学着做,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看见你的电阻 后面 带了个 1% 的标记了吧。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1% 是撒意思哩。 你如果要一致的输出,你不首先用万用表量一堆一摸一样的阻值的电阻吗?

网友:
    你的输出ADC_CC连接的是什么   输入阻抗是什么样的  因为单片机之类的阻抗很低,运放直接带不动,一般需要加跟随。不确定的话,可以把R45去掉,然后测试对比下看看输入输出电压情况。

网友:
    v0=[1.61,1.63,1.648,1.656]
    vref=1.65
    (v0-vref)/vref=[-0.0242,   -0.0121,   -0.0012,    0.0036]
基本是1%电阻所给出的就这么大精度了。
    单片机把I=0时的,adc值读取一下,作为零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