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多缝夫琅禾费衍射现象仿真实现及分析的matlab仿真程序?

楼主(2022-09-05):
求多缝夫琅禾费衍射现象仿真实现及分析的matlab仿真程序?

网友:
%矩孔衍射的解析计算
clear;
R=0.1;
lambda=1.064e-3;
k=2*pi/lambda;
z=1.0e3;
xmax=8*1.22*lambda/2/R*z;
x=linspace(-xmax,xmax,200);
y=x;
[x,y]=meshgrid(x,y);
IF=sin(k*x*R/z).ˆ2.*sin(k*y*R/z).ˆ2./(k*x/2/z).ˆ2./(k*y/2/z).ˆ2/lambdaˆ2/zˆ2;
surf(x,y,IF.ˆ(1/2));
colormap(’hot’)
axis equal
shading inte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