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FPGA复位问题?

楼主(2022-09-05):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在使用FPGA时需要对其自身的一些register进行复位,我想请问
各位,大家是如何让他复位的呢,我不打算用手动复位,也没实验过,如果可以手动复位是不是就是给一个高低电平就可以了那,如果自己给自己复位可以吗,比如说作一个组和逻辑电路,用CLK做一个延时处理复位呢?请问大家都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网友:
    两者均可阿
至少你可以把按键改成上电延时电路,不久延时复位了么

网友:
    外接复位芯片
    外部接个复位芯片

网友:
    简单,做个上电启动的counter,上电后counter启动拉低复位一端时间后,解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