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nv编译报错?有没有哪位能指导我一下

楼主(2022-09-05):
还会报stm32h7xx_hal_msp.c中函数Error_Handler()未定义,但是这个函数在STM32 Cube MX 生成的board文件夹下的main.c里定义了,并且在main.h中声明了,而且在stm32h7xx_hal_msp.c中包含了main.h,这个错误报的完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有点无语。有没有哪位能指导我一下,解答一下我的困惑。

网友:
CubeMX版本变动原因,导致某些函数和宏没定义或重复定义,可以在原来 main.h 文件中引入 drv_common.h 同时注释掉 void Error_Handler()。

网友:
1.如果是报 main.h “no such dictionary”,则需要检查下CubeMX_config目录是否有被加入到头文件的检索路径,比如gcc编译就是通过-Ixxx来添加这个路径;
2.main.c是否真正参与到编译,如果参与了编译编译,Error_Handler()函数的实现体就会存在,不会在链接阶段发生”undefined reference to xxx”之类的错误;
3.最好把对应的编译错误log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