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转 ALLEGRO 缺少pads_in.ini文件

楼主(2022-09-05):
    17.4的bin目录里面少了pads_in.ini文件,如果我建一个空的,里面要填些什么?

网友A:
    这个文件会自动生成

网友(点评):
但是它会提示:Translation stopped due to errors listed in the pads_in.log file

网友B:
    看清楚路径,两个路径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嗯,我也看到了,换了路径还是提示Translation stopped due to errors listed in the pads_in.log file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路径,两个路径都不一样

    电脑文件加密了吗?我最近两次pads转allrgro都没问题(用的没加密的电脑),加密的话导入导出文件经常报错..... .log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会自动生成

打开 pads_in.log文件看看出错的提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文件加密了吗?我最近两次pads转allrgro都没问题(用的没加密的电脑),加密的话导入导出文件经常报 ...

    没有特意加密,日志里面:Unsupported characters in the output filename.                    Only alphanumeric characters, dash, and underscore characters are allowed in names of the design file.
            Specify a filename with supported characters, and try again.
    感觉像是字体问题,哎!挺麻烦的,转换这件事,任重而道远,总会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特意加密,日志里面:Unsupported characters in the output filename.                    Only alphanumer ...

空格吧?..

网友(点评):
文件名有下划线也不行好像

网友:
17.x的pads_in.ini配置文件应该是在SPB_17.x\tools\bin路径下,而不是在SPB_17.x\tools\pcb\bin路径下,15.x和16.x才是在\tools\pcb\bin路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特意加密,日志里面:Unsupported characters in the output filename.                    Only alphanumer ...

    把文件存到只包括英文字母的目录中去,文件名也不要有空格、标点符号、中文等非法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