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控制无刷电机的转速?

楼主(2022-09-05):
我想控制的是 很快地达到某个转速和很慢的达到某个转速?然后想分成10个进阶速度(加速度)
我使用pwm波控制速度的,驱动芯片是drv11873,试过了两个方法:
1.进定时器中断改变占空比,可以改变进阶速度
2.pid算法(可能我程序那里写错了,效果不好)
请问各位大神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对电机有效的调试方法有哪些呢?

网友:
像你说的改变占空比最直接有效,用PID参数比较难整定。

网友:
首先你的速度反馈准不准,使用单片机的捕获输入计算出脉冲频率再计算转速。

网友:
加一个电调不就变得简单了。

网友:
PID算法调速控制,只要PI两个参数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