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实现控制,选择电流或信号通路,该配合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05):
我想使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平输出,单片机控制一个类似开关的芯片来控制电平输出,这样的可以控制电平输出开关的芯片有哪几类?是否能列举常见芯片型号?另外,现在有两路信号输入,我想使用单片机控制某个芯片来选择输出哪一路信号,这个用于选择输出通路的芯片有哪几类?是否能列举常见芯片型号?

网友:
模拟电子开关,CD4051:2个4选1开关,CD4052:8选1开关。

网友:
单片机的每一个数字IO口,都是通过直流电平作为信号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单片机搞定你描述的所有功能。

网友:
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