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走线软件对其没有等长要求的问题

楼主(2022-09-06):
同一个文件里,差分对走线只有一对有等长长度条显示,其他的都显示线长,是net group和class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要到Electrical的Differential Pair里面去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到Electrical的Differential Pair里面去设置

啊,找到问题所在了,修改后正常了,谢谢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