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鼠标基本操作

楼主(2022-09-06):
Proteus鼠标基本操作与我们的一般习惯是刚好相反的,在Proteus中的原理图编辑区中它的选中目标元件是右键,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不习惯,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大家就会习惯的。在这里我总结了一点点,供大家参考一下。
一:在原理图编辑区中:

选中目标: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右键单击目标
放大和缩小原理图: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将鼠标的在屏幕的位置放在自己的滚动鼠标中间的滚珠
移动单个器件: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右键单击目标即选中目标,然后按住目标元件移动鼠标就可以移动元件。
移动多个元件: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右键选中要选的元件,然后点击按钮 ,就可以移动。
移动多个元件并且复制: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右键选中要选的元件,然后点击按钮 ,就可以移动复制的元件。
旋转元件:在原理图编辑区中,选中目标元件,然后点击按钮 或图标 以旋转目标的方向。
删除元件: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右键双击目标,或者选中目标后,点击按钮图标 删除目标元件。
打开元件的属性:右键单击目标元件,然后左键单击目标元件,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了。
添加元件到原理编辑区中:元件列表中,选中目标元件,然后在原理图编辑区中,左键点击就可以了。
常用的图标:
1.主要模型(Main Modes):
1* 选择元件(components)(默认选择的)
2* 放置连接点(交叉点)
3* 标签(用总线时用到)
4* 文本
5* 用于绘制总线
6* 用于放置子电路
7* 用于即时编辑元件(用法:先单击该图标再单击要修改的元件)
2配件(Gadgets):
1* 终端接口(terminals),有VCC、地、输出、输入等接口
2* 器件引脚
3* 仿真图表(graph
4* 录音机
5* 信号发生器(generators
6* 电压探针
7* 电流探针
8* 虚拟仪表,有示波器等
3.元件列表(The Object Selector):
用于挑选元件(components)、 终端接口(terminals)、 信号发生器(generators)、 仿真图表(graph)等。举例,当你选择元件(components,单击P按钮会打开挑选元件对话框,选择了一个元件后(按了OK),该元件会在元件列表中显示,以后要用到该元件时,只需在元件列表中选择即可。
4.方向工具栏(Orientation Toolbar):
旋转: 旋转角度只能是90的整数倍。
翻转: 完成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
使用方法:先右键单击元件,再点击(左击)相应的旋转图标。
5.仿真工具栏
仿真控制按钮
1* 运行
2* 单步运行
3* 暂停
4* 停止

网友:
很好,说得很细致。文章的质量很棒

网友A:
Windows的环境变量里面,能改的和其他软件相同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环境变量里面,能改的和其他软件相同逻辑。

嗯,确实可以这样。可以改鼠标的滚轮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