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楼主(2022-09-06):
用Verilog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输入A,输出B,需要A的下降沿时B为1,A的上升沿时B为0。在两个always之中分别对同一个变量赋值的情况下,用Verilog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用高速时钟对a采样

网友:
有个方法,不提倡
类似倍频的方法,将a分两路,一路经过反相延迟与另一路同异或,用得到的信号采样a也可

网友:
    B必须锁存
B必须是在A的下降沿及上升沿时锁存,不能简单地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