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PE42553B-Z,LT3042IDD#TRPBF,LTM4623IV#PBF

楼主(2022-09-06):
PE42553B-Z:射频开关 IC SPDT 8 GHz 50 欧姆 16-QFN(3x3)

产品属性:
电路   SPDT
频率范围   9kHz ~ 8GHz
隔离   45dB
插损   0.85dB
测试频率   3GHz
IIP3   66dBm
阻抗   50 欧姆
电压 - 供电   2.3V ~ 5.5V
工作温度   -40°C ~ 85°C
封装/外壳    16-VFQ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   16-QFN(3x3)

特征:
出色的功率处理能力:36 dBm CW 和 38 dBm 脉冲功率,50Ω @ 8 GHz
高线性度:IIP3 为 66 dBm
高隔离
45 分贝@3 GHz
41 分贝@8 GHz
HaRP™ 技术增强
快速稳定时间
无门限和相位滞后
插入损耗和相位没有漂移
ESD性能
所有引脚上 2.5 kV HBM,RF 引脚到 GND 上 4 kV HBM
所有引脚上的 1 kV CDM
封装:16-lead 3 × 3 mm QFN

应用:
测试和测量
信号源
通讯测试人员
频谱分析仪
网络分析仪
自动化测试设备
通用 TX/RX 开关

说明:
PE42553 是一款采用 HaRPTM 技术的增强型吸收式 SPDT 射频开关,支持从 9 kHz 到 8 GHz 的宽频率范围。 这种通用开关保持出色的线性度、高射频性能和快速建立时间,使该器件成为测试和测量 (T&M)、自动测试设备 (ATE) 和其他高性能无线应用的理想选择。

PE42553 是 PE42552 的引脚兼容版本,在 8 GHz 时具有 36 dBm 连续波 (CW) 和 38 dBm 脉冲功率(50Ω)的改进功率处理能力。 如果 RF 端口上不存在直流电压,则不需要隔直电容器。 PE42553 采用 pSemi 的 UltraCMOS® 工艺制造,该工艺是蓝宝石衬底上的绝缘体上硅 (SOI) 技术的专利变体。

LT3042IDD#TRPBF:        20V、200mA、超低噪声、超高 PSRR 射频线性稳压器

属性:
输出配置   正
输出类型   可调式
稳压器数   1
电压 - 输入(最大值)   20V
电压 - 输出(最小值/固定)   0V
电压 - 输出(最大值)   15V
电压降(最大值)   0.35V @ 200mA(标准)
电流 - 输出   200mA
PSRR   117dB ~ 56dB(120Hz ~ 10MHz)
控制特性   限流,使能,电源良好
保护功能   超温,反极性
工作温度   -40°C ~ 125°C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   10-WFD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   10-DFN(3x3)

特征:
超低 RMS 噪声:0.8µVRMS(10Hz 至 100kHz)
超低点噪声:10kHz 时为 2nV/√Hz
超高 PSRR:1MHz 时为 79dB
输出电流:200mA
宽输入电压范围:1.8V 至 20V
单个电容器可改善噪声和 PSRR
100µA SET 引脚电流:±1% 初始精度
单电阻程序输出电压
高带宽:1MHz
可编程电流限制
低压差电压:350mV
输出电压范围:0V 至 15V
可编程电源良好
快速启动能力
精密使能/UVLO
可并联以实现更低噪声和更高电流
带折返的内部电流限制
最小输出电容:4.7µF 陶瓷
反向电池和反向电流保护
10 引脚 MSOP 和 3mm × 3mm DFN 封装

应用:
射频电源:PLL、VCO、混频器、LNA
极低噪声仪器
高速/高精度数据转换器
医疗应用:成像、诊断
精密电源
用于开关电源的后稳压器

说明:
LT3042IDD#TRPBF是一款高性能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具有 LTC 的超低噪声和超高 PSRR 架构,适用于为噪声敏感的 RF 应用供电。LT3042 设计为一个精密电流基准,后接一个高性能电压缓冲器,可轻松并联以进一步降低 噪声,增加输出电流并在 PCB 上散布热量。

LTM4623IV#PBF:非隔离 PoL 模块 直流转换器 1 输出 0.6 ~ 5.5V 3A 4V - 20V 输入

规格:
类型   非隔离 PoL 模块
输出数   1
电压 - 输入(最小值)   4V
电压 - 输入(最大值)   20V
电压 - 输出 1   0.6 ~ 5.5V
电流 - 输出(最大值)   3A
应用   ITE(商业)
特性   OCP,OTP,OVP,UVLO
工作温度   -40°C ~ 125°C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   25-PowerLGA 模块
大小 / 尺寸   0.25" 长 x 0.25" 宽 x 0.07" 高(6.3mm x 6.3mm x 1.8mm)
供应商器件封装   25-LGA(6.25x6.25)

特征:
<2mm 高度,<1cm2 的完整解决方案
(单面PCB)或0.5cm2(双面PCB)
宽输入电压范围:4V 至 20V
输入电压低至 2.375V,采用外部偏置
0.6V 至 5.5V 输出电压
3A 直流输出电流
±1.5% 最大总直流输出电压误差
电流模式控制,快速瞬态响应
符合低 EMI EN55022 B 类标准
外部频率同步
具有电流共享的多相操作
输出电压跟踪
可选择的不连续模式
电源良好指示灯
过压、过流和过温保护
超薄 (6.25mm × 6.25mm × 1.82mm) LGA 封装

说明:
LTM4623IV#PBF是一款完整的 3A 降压型开关模式 µModule (微型模块) 稳压器,采用微型超薄 6.25mm×6.25mm×1.82mm LGA 和 6.25mm×6.25mm×2.42mm BGA 封装。 封装中包括开关控制器、功率 FET、电感器和支持组件。 LTM4623 采用外部偏置电源在 4V 至 20V 或 2.375V 至 20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支持由单个外部电阻器设置的 0.6V 至 5.5V 的输出电压范围。 其高效率设计可提供 3A 连续输出电流。 只需要陶瓷输入和输出电容器。

应用:
PCIe 和背面 PCB 安装
电信、数据通信、网络和工业设备
数据存储机架单元和卡

网友:
   -40°C ~ 85°C  工业级的芯片这是吧!!

网友:
这是用在:微波信号源用脉冲调制器、雷达发射机和接收机共用天线的收发转换开关,雷达多波束的转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