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4063自动降频,电感产生啸叫的问题

楼主(2022-09-06):
34063    15V转5V电路。
当34063轻载时,自动降频  电感会有轻微的啸叫。
当34063满载时,正常,没有啸叫。
轻载电流大概在50mA左右 只给几个芯片供电。
满载电流大概在500-600mA左右,(U盘+RBG)。
掐好满载电流的限流电阻,轻载时电感会有轻微的啸叫。取值0.5Ω。
增大限流电阻的阻值后,啸叫降低,但满载时供电不足。
增大工作频率也不好使,轻载时自动降频。

不知其它的电源芯片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有好的推荐一下子吗?

网友:
    市场常见的工字电感加工工艺简单,绕制后往往没有浸漆,只包了层热缩管。工作在音频范围有轻微的啸叫声属正常。可以把热缩管挑破灌点502或购买优质电感解决。工字电感有无浸漆能从裸露的磁芯观察出来。

网友:
    34063没有自动降频功能,应该是负载太轻,导致部分周期全截止,你只观察到导通态。建议R42上面并联一个1nF电容试试,不保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