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变压器阻抗不是常用50欧姆,该怎样高精度测试?

楼主(2022-09-06):
射频变压器阻抗不是常用50欧姆,该怎样高精度测试?

网友:
射频变压器能够实现阻抗、电压、电流的变换,且具有隔直(流)、共模抑制及单端转差分(或称为非平衡转平衡)功能,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射频电路诸如推挽放大器、双平衡混频器及A/D ICs中。对于这类阻抗变换器件,其单端阻抗往往不是50 Ohm,给性能测试制造了重重困难。

网友:
相对于传统back-to-back这种背靠背测试方法的局限性

网友:
射频变压器一般由两个或多个彼此绝缘的铜导线绕至在磁芯上而成

网友:
① 首先设定频率范围,并执行系统误差校准,此时按照默认的50 Ohm端口参考阻抗即可;

② 然后执行端口延伸功能,尤其是对差分端口;如果待测件输入侧单端阻抗不是50 Ohm,建议对单端端口也作端口延伸;

③ 最后进入虚拟差分测试模式,并将差模、共模阻抗按照变压器的实际阻抗值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