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09-06):
    allegro17.4出文件会报这个警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没事。我就是这么干的。点YES

网友:
    17.2版本以后不再以outline作为板框,而用design outline作为板框,你把光绘里面的outline层面删掉替换成design outlin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就是这么干的。点YES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