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是什么意思??有哪些工艺??

楼主(2022-09-06):
PCB打样是什么意思??有哪些工艺??

网友:
打样就是小量制作验证,确认设计是否OK;避免大量制作,导致报废等损失;工艺和正常制作是一样的

网友:
PCB打样就是指印制电路板在批量生产前的试产,主要应用为电子工程师在设计好电路,并完成绘制PCB之后,向线路板工厂进行小批量试产的过程,即为PCB打样。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板子的类型而定,如:双面板,单面板,多层板,肓埋孔板,工艺是各不相同的。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PCB打样就是做样板,工艺有喷锡、无铅喷锡、沉金、电金、金手指+喷锡、抗氧化OSP阻抗板、盲埋孔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