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管理系统执行以下职能

楼主(2022-09-06):
电池平衡: 单个电池组电池需要监测和平衡,以重新分配电池之间的充电和放电周期。
温度监测: 单个电池的温度和电池组在几个地点的温度需要测量,以确保最高效率的安全操作。
荷电状态(SoC)和健康状态(SoH)估计: 除了单个电池电压测量,整个电池组的精确电流和电压测量使 BMS 能够准确估计电池组的 SoC 和 SoH。准确的电池效率估计对提高电池效率和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电动汽车中,电池组的 SoC 和 SoH 计算出精确的行驶距离,并决定电池组的充电和放电情况。
隔离监测: 这一安全关键功能检查高压总线和底盘之间的电阻,以确保两者之间有足够的隔离。
接触器控制: 一个 BMS 算法控制预充电和安全接触器,检测任何故障外部或在电池组。

网友:
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发展,电池的功率和能量密度越来越高,提高电池管理系统的性能同样重要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 BMS 测量双向电池组电流在充电模式和放电模式。

网友:
一种称为库仑计数的方法利用这些测量电流来计算电池组的 SoC 和 SoH。在充电和放电模式下的电流大小可能会因为一个或两个数量级而大不相同。

网友:
基于低侧并联的电流测量常用于监测 BMS 中电池组的充电和放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