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软件只要我一打开pcb就一直弹错误,软件崩溃,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06):
AD19软件只要我一打开pcb就一直弹错误,软件崩溃,是怎么回事?

网友:
AD19很吃电脑配置,如果正常破解成功,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配置跟不上,建议换个低版本。AD软件各个版本的安装包在pcb联盟网均有下载哦。

网友:
电脑吗还是手机,估计软件有问题,重新安装,不行的话,重新下载一个新的,有可能感染病毒了?

网友:
经过我反复测试,只要不汉化就行,汉化就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可能病毒,在要么就是凉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