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植板机是什么?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09-06):
FPC植板机是什么?有哪些优势?

网友:
FPC植板机主要功能是负责给自动化产线 上料,通过改进SMT行业传统FPC生产的复杂工艺,节省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采用多相机协同作业,视觉定位精准。

网友:
解决行业痛点,FPC叠板问题能够轻松解决。

网友:
物料可任意摆放,多维度识别物料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