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c多通道同时采集读取顺序会修改无效呢

楼主(2022-09-06):
stm32f072,rt-thread 4.0.3,在进行adc1的多个通道采集时候,发现读取顺序必须是11、12、13顺序。改变读取顺序无效,读出的值还是顺序的。

按照13、11、12的顺序读取,结果如下;

rt_uint16_t value, count=0;
rt_uint32_t vol;
while (1)
{
rt_thread_mdelay(2000);
/* 读取采样值 /
value = rt_adc_read(adc_dev, ADC_DEV_CHANNEL13);
/ 转换为对应电压值,采样值为实际输入电压值的一半 /
vol = 2 * value * REFER_VOLTAGE / CONVERT_BITS;
rt_kprintf("the ch13 value is :%d, voltage is :%d.%02d \n", value, vol / 100, vol % 100);
/ 读取采样值 /
value = rt_adc_read(adc_dev, ADC_DEV_CHANNEL11);
/ 转换为对应电压值 /
vol = value * REFER_VOLTAGE / CONVERT_BITS;
rt_kprintf("the ch11 value is :%d, voltage is :%d.%02d \n", value, vol / 100, vol % 100);
/ 读取采样值 /
value = rt_adc_read(adc_dev, ADC_DEV_CHANNEL12);
/ 转换为对应电压值 */
vol = value * REFER_VOLTAGE / CONVERT_BITS;
rt_kprintf("the ch12 value is :%d, voltage is :%d.%02d \n", value, vol / 100, vol % 100);
if (count < RT_UINT16_MAX)
count++;
else
count = 0;

网友:
同时读两个通道,两两组合全都试过也没有问题,只有三个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在adc多通道使用的时候,配置adc是需要设置采样顺序的吧  你可以检查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