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流钳或电流探头?

楼主(2022-09-06):
如何选择电流钳或电流探头?

网友:
是测量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交流电流的频率多高?

网友:
需要测量小电流,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最好选用低电流探头。

网友:
测量细电缆还是粗电缆?这决定钳头的形状和钳口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