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如何用vba编写一个500 MHz幅值0.001 V的正弦波信号源

楼主(2022-09-06):
如何用vba编写一个500MHz幅值0.001V的正弦波信号源.请教.

网友A:
    我一般先用matlab将信号的波形弄好,将波形存为一个TXT文档,再将其导入到CST中,同样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先用matlab将信号的波形弄好,将波形存为一个TXT文档,再将其导入到CST中,同样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信号 ...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 ? 存为什么样的文档? 内容是什么样的格式? 怎么导入?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左边一列为时间,右边一列为幅值。excitation signal的signal type 选择Import ASCII table导入即可

网友:
    CST中有默认的sine信号,比如你选择500MHz的,再export为TXT。复制到exel里把幅值改为0.001,最后保存为TXT,导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