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壳·无人机教程5】开源编队无人机-飞控固件烧写

楼主(2022-09-06):
COCOFLY教程
——疯壳·无人机·系列
飞控固件烧写

  图1

  一、飞控固件烧写
  这里的固件是指源代码编译出来的 Hex 或者 Bin 文件,其中 Hex 是十六进制文件、Bin 是二进制文件。如下图所示为飞控代码编译出来的 Hex 文件。

  图2

  只要把这个固件烧写进飞控的主核心 STM32F103CBT6 的 Flash 内,飞控的代码就可以运行,这里已经把编译好固件放在了“【4】飞控固件烧写”文件夹下,如下图所示。

  图3

  具体的烧写步骤如下:
  (1)把配套的下载器接入飞控的下载接口,另一端通过数据线接到电脑。如下图所示。

  图4

  (2)打开 J-Flash ARM,点击“Start    J-Flash”,然后会弹出选择对应的 J-flash文件框,找到飞控的主芯片型号“STM32F103CB.jflash”,点击打开。如下图所示。

  图5

  图6

  (3)然后把对应的固件(Hex 文件),拖到 J-Flash ARM 这个软件处就可以打开了,按下 F7 或者在“Target”下点击“Auto”,即可完成固件的下载。

  图7

  拔掉下载器,重启飞控,飞控各项功能运行正常。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