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够实现2个电压电压相减,输出电压差的芯片?

楼主(2022-09-06):
输入是两个电压信号,相减,输出是电压差。即UO=U1-U2。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就一个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了,比如uA741
把U1接入同像输入端,U2接入反向输入端,再调整反馈使增益为1,这是运算放大器最基本的应用了
你可以查查资料,如果你是想获得很大的功率的话那就再加一个功率放大就可以了